测量电压的电路

楼主(2022-11-15):
测量电压幅度0-20v电压,前面用分压和反向比例运算放大电路,仿真用-20~20v缩小到-5~5v,问个简单的问题,在开始就应该加个二极管电路怎么把-20~20v变成0~20v?

网友:
给个图哦大哥

网友:
加个整流桥,四个二极管。

网友:
你的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呢?直流可以这么干,还是会有一定的电压损失。

网友:
直接用二极管加运放进行精密整流,将交流信号转化为直流信号。

网友:
加2个整流桥-6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