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如何识别退藕电容和旁路电容?

楼主(2022-11-15):
pcb中如何识别退藕电容和旁路电容?

网友:
旁路(去耦)是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网友:
退藕一般是接在靠近电源的引脚。

网友:
在PCB布局时看芯片建议的布局,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芯片引脚。

网友:
退耦电容是对于输出信号,旁路电容一般为输入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