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开线路来铺铜和开窗

楼主(2022-11-15):
    请教大师们,附图中如何实现,红色为顶层线路,蓝色为底层线路,紫色为底层开窗层。这个避开底层线路如何做到。

网友:
    我的想法是先在底层铺铜,然后把铜皮解锁,把铜皮中的线段换到开窗层

楼主:
    我同事不教,我偷偷看到他是先画一个圈,再在圈里放一个通孔的焊盘,再结合起来成一个封装,再让圈内铺铜皮,他操做太快了。没学会,还有哪些大神知道是这样操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事不教,我偷偷看到他是先画一个圈,再在圈里放一个通孔的焊盘,再结合起来成一个封装,再让圈内铺铜皮 ...

    将底层的线选中,复制到阻焊层,
切换到阻焊层画一个圆,选中这个圆,快捷键 T V G生成铺铜,
    删除阻焊层的圆,保留铺铜

    选中铺铜 设置不删除死铜,设置好间距即可

楼主:
    好像还差了几步,阻焊层,按你步骤做了。铜皮不会避开过孔。

网友:
    还有不教的同事...
    1、画个圈,放几个要铺铜网络的孔,让铜分块
    2、右键如图2 让铜分离
    3、把铜换到阻焊层

网友:
    还有不教的同事...
    1、画个圈,放几个要铺铜网络的孔,让铜分块
2、右键下图让铜分离
    3、把铜换到阻焊层

网友:
    ...也不知道为啥图片发不上去...
1、画个圈,放几个要铺铜网络的孔,铺铜后让铜分块
    2、主要是这步让分块的各个铜分离成独立的,选中铜右键Polygon Actions->Explode Selected Polygons......把铜分离
    3、把铜换到阻焊层

楼主:
    我同事好像就是这么弄的,能不能再发发图片看看?谢谢大神了。

楼主:
    我现在做到了把铜换到阻焊层,换了后,铜皮颜色还是在底层。但在底层选不中铜皮, 在开窗层的话能选中铜皮,但不是紫色的开窗铜皮。而是蓝色的底层铜皮。可能还是哪一步没做对。

楼主:
    我把地层的铜皮,放到了。开窗层,切到开窗层后,铜皮就成恢色的了。能选中和移动,不是开窗层的紫色的是怎么回事。就差这步没搞定了。

网友(2022-12-20):
引用 楼主:
我把地层的铜皮,放到了。开窗层,切到开窗层后,铜皮就成恢色的了。能选中和移动,不是开窗层的紫色的是怎 ...

    看不到图片,可能是你换的层错了或者你阻焊层的颜色设置过,和他不一样。只要确认是在阻焊层就行,Bottom solder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