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开的槽最小间距

楼主(2022-11-15):
    高压板开槽最小间距是多少呢?48V做  多少安规距离比较合适?

网友A:
    48V不用开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不用开槽吧。

    间距实在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实在不够

    48V做1MM就好了,你开槽1MM也不够开啊。

网友:
    48V。开槽,小了开不了,大了你开了,有那间距都可以不用开槽了

网友: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