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分立晶体管时无需过于斤斤计较,那么模拟IC呢?

楼主(2022-11-15):
选择分立晶体管时无需过于斤斤计较,那么模拟IC呢?

网友:
IC比单一晶体管复杂得多,必须定义所有需要的参数,这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或者指望神秘莫测、不是人所熟知的器件,可能会使选型过程复杂化,提高IC和分立晶体管的成本。

网友:
绝对最大额定值、ESD额定值、电源电压、电源电流、功耗、温度范围、温度系数等等。

网友:
务必选择成本最低的器件,而不是最廉价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