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飞线显示问题

楼主(2022-11-15):
PCB文件里面GND的飞线显示如下,查看网络,并没有添加什么属性,这是哪里设置的吗?

网友A:
    不是吧,你试试edit-properities

网友:
    选网络 设置属性  飞线被设置为 POWER AND GND了,改了就好了。。其实我还喜欢这样设置,清爽

网友B:
    您的意思是怎麼在GND上秀出"X"提示符號是嗎?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你试试edit-properities

    楼主说的应该是怎么设置这种叉外面的圆形框,把属性删除了还是有圆形框的。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怎麼在GND上秀出"X"提示符號是嗎?

像这样的X是哪里设置了

网友:
    Logic-Identify DC Nets 找到需要设置的网络(GND或电源)在右侧Voltage框中输入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