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验证好的电路如何用于下次设计

楼主(2022-11-15):
我使用cadence画的原理图,板子已经调试完了。
CPU一侧的DDR走线,以后再做板子就不想动了,这个怎么重复使用呢,如果我再做板子,层数变了呢,走线还能直接用吗
不知道大公司是怎么重复利用这种验证好的部分

网友:
Cadence提供了将原理图和PCB布局结合起来做成一个module(模块)的功能。module可以称为复用模块、模块 或者 复用电路。

Tool -> Annotate…,打开Annotate窗口。在Annotate窗口的PCB Editor标签页中,勾选Generate Reuse module(生成复用模块),点击确定。

楼主:
这个复用模块可以做成像元器件原理图封装一样的模块不,打包一下DDR部分原理图,下次设计像一个元器件一样拖进去
另外PCB走线那块怎么复用,跟原来的板子层数不一样,DDR走线部分怎么复用

网友A:
module 和 sub-drawing都行 叠层改变了 阻抗也会变 最好嘛跟板厂沟通  让他们调整叠层 线宽线距调整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和 sub-drawing都行 叠层改变了 阻抗也会变 最好嘛跟板厂沟通  让他们调整叠层 线宽线距调整最小

module就可以把布局和走线一起导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