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的采样频率和采样速率是不是同一个概念?采样频率、速率要远远大于被采样...

楼主(2022-11-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采样频率的单位是HZ,即周期的倒数。
采样率是每秒钟采样点的数量,单位SPS,其中SP代表采样点数。
采样时间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指两次转换的间隔。为了保证转换的正确完成,采样速率(Sample Rate)必须小于或等于转换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