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通信电路如何选择LDO和DC/DC器件

楼主(2022-11-16):
在进行远程通信电路设计中,供电电源芯片到底是选用LDO器件还是DC/DC转换器呢?

经过以前的学习,对LDO和DC/DC器件做了一个技术参数的对比,和优劣势比对,发现其实LDO和DC/DC器件在不同电路应用存在差异性。

比如在远程通信电路设计中,从下面的电路模型中,不难发现,LDO器件最接近远程通信模块电路,DC-DC器件将经过变压/整流的电压值转换为远程通信电路供电电压相差不大的电压值,目的就是使DC-DC器件的后级电路增加一个LDO降压操作。

在以前就学习过这种电路设计模型,并且还能从DC-DC器件的开关频率,纹波算出LDO输出电压的实际纹波大小。

一是远程通信模块的一般工作电源在3.3V到4.4V之间。在电源电压输入在4V到6V之间时,与模块的供电电压压差不大,一般会建议选用LDO作为供电电源,但输入输出之间存在较大的电压,依然建议使用DC-DC器件。

二是远程通信模块以最大功率发射时,瞬间电流峰值最高可达到2A,考虑到电路中除了远程通信模块以外,还有其他外围电路,因此输入电源至少需要有超过2A的余量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因此不论是是LDO还是DC-DC器件,输出超过2A的是最低电源要求。

三是远程通信模块的电源性能,如负载能力,纹波的大小等,都会直接影响到远程通信模块的性能和稳定性,而DC-DC器件一般建议选用的开关频率大于或等于500kHZ,会产生EMC干扰,造成复杂电路设计和成本高。

综上所述,在电源输入与模块供电点压差不大的情况下,建议选用大电流的LDO器件供电;在电源输入与模块供电电压相差较大时,选用开关频率大于或等于500kHZ的DC-DC器件。器件输出电流超过2A是两者选用的最低电流要求。

网友:
LDO外围器件少,电路简单,成本低;DC-DC外围器件多,电路复杂,成本高;

网友:
DC/DC
直流电压转直流电压。严格来讲,LDO也是DC/DC的一种,但目前DC/DC多指开关电源。具有很多种拓朴结构,如BUCK(降压)。BOOST(升压)等。
优点:效率高,输入电压范围较宽。
缺点:负载响应比LDO差,输出纹波比LDO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