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个功放,不知道怎么回事,放两分钟音乐功放管就热的不行,而且绿色电容也很烫?

楼主(2022-11-16):
自制了个功放,不知道怎么回事,放两分钟音乐功放管就热的不行,而且绿色电容也很烫?

网友:
电容很烫,可能是耐压值的选取的太低。

网友:
你该把电路图加上。

网友:
功率管的静太电流、最大功率都有影响,也可以加大散热片,电容耐压值要高出电源电压,还有看看有没有接反。

网友:
应该加热耦合电路,防止电路发热!另外需要大功率的话,应该使用达林顿功率管和热耦合互补输出电路!

网友:
极性反了没,还有电源电压是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