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全遥控数字音量控制的D 类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2-11-16):
全遥控数字音量控制的D 类功率放大器

全遥控数字音量控制的D 类功率放大器.pdf

网友:
D类功率放大器的特点
效率高,产生的热量少
节能、数字化、体积小、重量轻
D类功放与AB类功放的效率比较
  比较条件:电源电压24V,负载4欧,1000HZ,连续输出,整机效率
失真较大
  D类功放的失真比较起其他几类功放来说,其失真较大,这也是D类功放一直以来都未投入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
D类功放的功率器件受一高频脉宽调制( PWM) 脉冲信号的控制,使其工作在开关状态, 理论上其效率可达100 %。因此能极大地降低能源损耗,减小放大器体积,在体积、效率和功耗上要求较高的场合具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D类放大器虽然具有很高的效率,但由于功率晶体管的开关工作方式,D 类放大器引入的失真通常大于线性放大器,这是目前D 类放大器在音频放大领域并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