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生产资料中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2-11-16):
SMT贴片加工生产资料中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网友:
PCB板上没有标记点和过程边缘会造成由SMT贴片机的PCB导轨侧组件无法粘住,缺少标记点会导致PCB板较小位置的校正精度低。

网友:
SMT组件与PCB板上的SMT焊盘不对应。

网友:
方向不同的组件没有明确标记。

网友:
相同位置的BOM与芯片图的位数之间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