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11-16):
1.Q703 G跟D之间并一个电容+电阻,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叠在MOS Cgd上,MOS会不会造成损坏?

2.Q704的B级跟C级串的电阻都比较大,这个会影响到这个Q管的开关吗?

网友:
电路图没放上,看不到呀,不过电容并联电阻,一般是放电作用的。

网友:
串联电路电阻大的功率大。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理解:
一、电功率的关系式是P=UI,任何导体(包括纯电阻和非纯电阻导体)的功率大小与电流和电压大小有关。
二、串联电路各处的电流相等。
三、串联电路总电压等于各导体两端的电压之和,或者说总电压分给各个导体。每个串联导体分到的电压跟电阻成正比。
由以上分析,根据P=UI,串联电阻上通过的电流相等,电阻大的分到的电压越大,所以电阻大的功率大。

网友:
    没图说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