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内部上拉输入信号, 所使用的设备是 FLEX6016. 怎么做?

楼主(2022-11-16):
想在内部上拉输入信号, 所使用的设备是 FLEX6016. 怎么做?

网友:
可以在 MAXPLUSII 中选定该信号, 然后选择 assign-> logic option->Individual logic options -> Enable pull-up resistor. 然后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简化的PCI协议的实现占用较少的逻辑资源,可以灵活方便地进行功能添加和改进,同时可以在同一块芯片中集成其他用户模块,实现不同功能,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