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多层 PCB 设计时,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吗?

楼主(2022-11-16):
在高速多层 PCB 设计时,进行阻抗仿真一般怎么进行,利用什么软件?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
    Allegro就可以,我们主要仿PDN

网友:
    你可以采用 Multisim 软件来仿真电阻电容效应

网友:
    覆铜层最好是成对设置,如6层板的2、5层或者3、4层一起覆铜,这是考虑到工艺上平衡结构的要求,因为不平衡的覆铜层可能会导致PCB膨胀时翘曲变形;
最好每个信号层都能和至少一个覆铜层紧邻,有利于阻抗控制和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
    缩短电源和地之间的距离,降低电源阻抗;
高速情况下,可以加入多余的地层来隔离信号,但建议不要多加电源层来隔离,因为电源层会带来较多的高频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