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新任务工作寄存器和工作模式,指令是不是可以去掉?

楼主(2022-11-16):
在《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程序清单 6.22 的 376 页的 OSIntCtxSW_1 中: LDR R4, [R6]
ADD SP, R4, #68
LDR LR, [SP, #-8]
MSR CPSR_c, #(NoInt | SVC32Mode)
MOV SP, R4 LDMFD SP!, {R4,R5}
LDR R3, =OsEnterSum
STR R4, [R3]
MSR SPSR_cxsf, R5
LDMFD SP!, {R0-R12, LR, PC }^
请问高手DMFD SP!, {R0-R12, LR, PC }^是不是恢复新任务工作寄存器和工作模式,LR 寄存器一并得到恢复,那么 ADD 指令后面的 LDR LR, [SP, #-8] 指令是不是可以去掉

网友:
两者恢复的是两个不同处理器模式的 LR.

网友:
ARM 处理器一般共有 37 个寄存器,
31 个通用寄存器,包括 PC(程序计数器)在内,都是 32 位的寄存器。
6 个状态寄存器,都是 32 位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