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怎么知道芯片的VCC在哪里?

楼主(2022-11-16):
我要找出VCC端,把退耦电容放在它附近。

网友:
都懂得退耦电容,居然不知道芯片VCC在哪里。

网友:
你是不是引用的芯片没有显示Vcc,那是因为有的芯片会将部分引脚隐藏,你可以设置成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数据手册有。

网友:
    原理图中看不到芯片VCC,应该是原理图库将芯片VCC引脚隐藏不显示,到原理图库中修改引脚属性显示就可以。如果是在PCB中在多引脚芯片中如何快速找到芯片电源引脚可以按住CTRL鼠标单击其中一个电源引脚,其他同网络的电源引脚就会高亮显示,就可以将退耦电容快速布局到电源引脚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