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特TG1000型UPS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2-11-16):
如题,我这里有一个ups电源,插电没有任何反应,保险没有坏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应该有个手动开机键,需要按一下。

网友:
看看蓄电池吧,估计闲置时间过长,导致过度放电,结果在开机后整机电流保护 。

网友:
含有储能装置的不间断电源。主要用于给部分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的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电源。可以采购现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