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ESD防护器件?

楼主(2022-11-16):
如何选用ESD防护器件?

网友:
ESD防护器件使用时是并联在被保护电路上,正常情况下对线路的工作不应产生任何的影响。

网友:
ESD防护器件的击穿电压应大于线路最高工作电压或者信号电平的最大电压值。

网友:
ESD防护器件使用时,要根据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来选择 IPP 合适的型号。

网友:
用于信号传输电路保护时,一定要注意所传输信号的频率或传输速率,当信号频率或传输速率较高时,应选用低电容系列的ESD防护器件。

网友:
对于空间有限的应用场景,则要尽量采用阵列式的ESD防护器件,这样才可以以最少的组件数来缩小PCB的空间及降低PCB的寄生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