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传输线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1-16):
哪位知道下图中传输线变压器的作用,其中T1,T2分别接两天线,天线位于某移动平台的两端。谢谢

网友:
变压器在这里应当也是做信号放大的作用的。

网友:
变压器,要么是隔离的作用,要么就是变压的作用。像这种在天线端一般起放大的可能性比较大吧。纯猜的。

网友:
好像以前的收音机的接收部分是通过变压器的。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