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74HC164驱动六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楼主(2022-11-1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74HC164
sbit CLK=P1^0;        // μíμ&ccedil;&AElig;&frac12;μ&frac12;&cedil;&szlig;μ&ccedil;&AElig;&frac12;±&szlig;&Ntilde;&Oslash;′¥·¢
sbit MOSI=P1^1;         //         êy&frac34;Yê&auml;è&euml;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12ò&otilde;êy&Acirc;&euml;1ü
unsigned char DS_data[6];
/*****************************************************
oˉêy1|&Auml;ü:êy&Acirc;&euml;1üé¨&Atilde;è&Ntilde;óê±×óoˉêy
oˉêy1|&Auml;ü:&Ntilde;óê±1ms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separateData(unsigned long dat)         // dat&Icirc;a6&Icirc;&raquo;êy
{
   DS_data[0]=dat%10;
   DS_data[1]=dat/10%10;
   DS_data[2]=dat/100%10;
   DS_data[3]=dat/1000%10;
   DS_data[4]=dat/10000%10;
   DS_data[5]=dat/100000%10;
}
void write_164(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0x80)  MOSI=1;
     else          MOSI=0;
     CLK=1;
     dat<<=1;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write_164(Tab[DS_data]);
                        P2=0x3f&(~(0x01<<i));     //êy&Acirc;&euml;1ü&Icirc;&raquo; 12ò&otilde;μíμ&ccedil;&AElig;&frac12;&Ntilde;&iexcl;&Ouml;Dseg1&para;&Ocirc;ó|P2.5 seg6&para;&Ocirc;ó|P2.0
                        delay1ms();
                        P2=0xff;        //êy&Acirc;&euml;1ü&Atilde;e

}

main()
{
   separateData(654321);
   while(1)
   {
     display();
   }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74HC164
sbit CLK=P1^0;        // 低电平到高电平边沿触发
sbit MOSI=P1^1;         //         数据输入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数码管
unsigned char DS_data[6];
/*****************************************************
函数功能:数码管扫描延时子函数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separateData(unsigned long dat)         // dat为6位数
{
   DS_data[0]=dat%10;
   DS_data[1]=dat/10%10;
   DS_data[2]=dat/100%10;
   DS_data[3]=dat/1000%10;
   DS_data[4]=dat/10000%10;
   DS_data[5]=dat/100000%10;
}
void write_164(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0x80)  MOSI=1;
     else          MOSI=0;
     CLK=1;
     dat<<=1;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write_164(Tab[DS_data]);
                        P2=0x3f&(~(0x01<<i));     //数码管位 共阴低电平选中seg1对应P2.5 seg6对应P2.0
                        delay1ms();
                        P2=0xff;        //数码管灭
   }

}

main()

   separateData(654321);
   while(1)

     display();

网友:
位选控制亮不亮,而段选控制显示数字,利用了人体肉眼观察的能力。
给人的感受是第一位数码管并没有灭(实际已经灭了),因为时间太短人体肉眼无法识别。这样就会发现数码管动态显示是向左或向右一位一位点亮。

网友:
高速硅门 CMOS 器件,与低功耗肖特基型 TTL (LSTTL) 器件的引脚兼容。
是 8 位边沿触发式移位寄存器,串行输入数据,然后并行输出。数据通过两个输入端(DSA 或 DSB)之一串行输入;任一输入端可以用作高电平使能端,控制另一输入端的数据输入。两个输入端或者连接在一起,或者把不用的输入端接高电平,一定不要悬空。

网友:
动态显示:动态显示占用CPU时间长,只要不执行显示程序,就立刻停止显示。动态显示使用硬件少,占用 I/O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