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推挽电路可以放大输出电压吗?如何实现?

楼主(2022-11-16):
请问推挽电路可以放大输出电压吗?如何实现?
电流是可以放大,好像电压不可以放大。无论上管NPN的集电极接入多大电压,发射极提供给负载的输出电压都是基极(Vb-0.7)v的大小。
也就是无论12v电源改为多大,4点处都是4.3v大小。

网友:
推挽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是1,和射极跟随器一样,输出等于输入,所以不能放大电压。

网友:
你把NPN和PNP的位置换一下;10V改为12V;NPN和PNP的基极串一个1K电阻。然后直接接到12V或者地,来控制。

网友:
让你驱动电压也要到12V。原来你要用上N下P型推挽啊,好少见,,但这种电路有个问题,输出电压=输入电压-0.7。输出时,上面的NPN承担太多电压,容易烧坏。

网友:
把LED1换成1K再测量看看

网友:
推挽输出 通常指的不是MCU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