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的上拉问题,失败了

楼主(2022-11-16):
有关输入信号的上拉问题, 按照别人的回答做过, 但是失败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可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Altera 的 FLEX6000 系列在 I/O 管脚上是没有上下拉电阻的, 所以加了约束也没有作用.

网友:
上拉电阻取值越大,则在电路中能够提供的驱动电流越小,一般会应用在低功耗场景中,取值越小,驱动电流越大,则当总线的驱动能力不够(例如一个输出驱动多个输入信号)时,此为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