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较细,走线较粗,不会造成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2-11-16):
有些器件的引脚较细,但是 PCB 板上走线较粗,连接后会不会造成阻抗不匹配的问题?如果有该如何解决?$ b, m# _% w, t/ n# v

网友:
要看是什么器件.而且器件的阻抗一般在数据手册上给出,一般和引脚粗细关系不大

网友:
不会的,细线中间用粗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
持久化存储数据所采用的数据模型与编写程序时所采用的数据模型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