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entry Point 填入的是调试入口地址!

楼主(2022-11-16):
既然 option 页中的 Image entry Point 填入的是调试入口地址,那么在实际的程序运行当中它是不会 覆盖代码中的 ENTRY 入口声明的,对吗 仅仅是为了调试的方便. ( \5 ?" B& ~% ^. D

网友:
Image entry Point 优先.其实代码中的 ENTRY 是为了确保代码不被优化掉.

网友:
程序的入口地址是指代码通过Multi-ICE仿真器下载到硬件板卡上的存储器之后,用户调试程序之前PC指针所指向的地址。一般将入口地址设置为中断向量表代码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