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升压后给吸奶器供电遇到问题 求指导

楼主(2022-11-16):
想用充电宝给吸奶器提供电源,因为电压不适合,买了个XL6009E的Boost升压模块。如图,升压模块左侧输入为充电宝,右侧为输出至吸奶器。充电宝5V/2A/6760mAh输出,吸奶器接受5.9V/1300mA的直流输入。我万用表测试过升压模块接充电宝后的参数,都符合吸奶器的输入条件,但吸奶器通电后就闪烁表示某些方面故障错误不能启动马达。

充电宝

吸奶器

XL6009E升压模块
大家是否可以指导一下?我浅薄的猜测有三个。
(1)是吸奶器电动机接受的电压波形与升压模块提供的波形不匹配问题吗?
(2)是升压模块需要1.5v以上压差的问题吗(目前是5V升到5.9V只有0.9V压差,但升压模块原厂说明最好提供1.5V压差);
(3)还是充电宝的芯片带有某些保护功能问题呢?

网友:
升压模块 去掉。5V电压直接接上,试试怎样?或者 调压模块的输出电压调到6.5V,试试。

网友:
感觉是升压模块的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电动机启动电流大,升压模块或者充电宝提供不了电流

网友:
你的升压模块不对,XL6009E芯片一般是用在12V系统,其最低输入电压为5V,再加上你板子上的二极管压降,你的负载启动瞬间电压的拉低,你的芯片根本工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