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EMC与电源频率问题

楼主(2022-11-16):
请教一下,我用DC-DC升压芯片,现在有两款芯片,一款频率300KHZ,另外一款1MHZ,想请教一下,从EMC角度考虑使用哪种电源比较好一下

网友:
    1M,高频相对来说好处理

网友A:
    频率高了不好处理吧。要不大家都用高开关频率的开关电源了,C和L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了不好处理吧。要不大家都用高开关频率的开关电源了,C和L都很小

频率过高管子的开关损耗很高了,效率下降严重。

网友:
    高頻問題多吧

网友:
    低频好,相对来说开关频率越高EMC问题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