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的源激励是什么模式的?

楼主(2022-11-16):
    在算一个大开口尺寸波导里面加介质的情况后的S参数,按理说会出现很多高次模,但是从其场结构来看好像是TE10模激励的,那么按照奇偶模理论,有些高次模式不会产生,在HFSS里面的源激励到底是什么?

网友:
    源的激励有模式吗?只要给定频率就行了吧

网友:
    这就跟你的激励方式有关系了
比如同轴探针或者其他的

网友:
    阻抗线是算电压的积分的路径,如果不定义的话得到的特性阻抗只有Zpi.
    如果是波导可在波导口直接设wave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