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SW引脚的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11-16):
    如图所示,SW引脚到BB引脚跨接了一个10NF电容C5,此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有些DCDC芯片的SW引脚存在此电容,而有的DCDC没有?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去耦电容,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
    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
    去耦电容是电路连接在元件的电源端的电容,此电容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电源,同时也可以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

网友:
    是升压电路的话就是自举电容了

网友:
    High-Side Gate Drive Boost Input. BS supplies the drive for the high-side N-Channel MOSFET switch. Connect a 0.01μF or greater capacitor from SW to BS to power the high side switch

网友:
    自举电容。作用是当电源给后面电感充电时,给上端NMOS(参考MP1482手册P3中结构框图)提供一个参考地,满足NMOS导通条件。所以,如果上端用PMOS给电感充电,就不用外部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