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D-WAN技术实现组网?

楼主(2022-11-16):
如何用SD-WAN技术实现组网?

网友:
    SD-WAN解决思路是,利用已有的网络,集中精力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接入、优化和管理。具体的实施方案通常是在各个骨干节点建立POP点,部署SD-WAN网关设备,接入SD-WAN专网。

网友:
    直接使用夽易联路由器在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各放一台设备,通过后台管理系统使每个设备链接成一个专属虚拟局域网,就可以实现组网成功。

网友:
    相对于传统组网,SD-WAN引入了控制器的角色,用于CPE的发现与管理,并动态向其下发用于建立隧道的信息,以及组网所需要的路由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配置效率。增加了WAN链路的监控,优化选路以及链路的故障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