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1-16):
    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开关电源和线性稳压电源的根本区别在于电路中的变压器不工作在工频而是工作在几十千赫兹到几兆赫兹。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优点是稳定性高,纹波小,可靠性高,易做成多路输出连续可调的电源。而开关电源适用于全电压范围,不需要压差,可以采用不同的电路拓扑实现不同的输出要求。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最大的区别是线性稳压电源中管子(无论是双极型还是MOSFET)工作于线性状态,而开关电源中管子工作于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