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ill]shape倒角

楼主(2022-11-16):
    哪位大佬有shape倒角的skill,而且在mm.mil的单位都可以使用的.谢谢

网友:
    我没有这个skill,都是自己手动做的

网友:
    如果有的話請分享感謝

网友A:
    刚写的 只能导arc角
    1. ;;v1.0 初稿
    2. axlCmdRegister("sh2arc" 'dbShape2Arc
    3.                                 ?cmdType "interactive"
    4.                                 ?doneCmd '_dbShape2ArcDone
    5.                                 ?cancelCmd '_dbShape2ArcCancel
    6. )

    7. ;;---------------------------------------------------------
    8. ;; skill load "shape2arc.il"
    9. ;;指令: sh2arc
    10. ;;功能: shape倒角成弧形
    11. ;;描述: v1.0
    12. ;;
    13. ;;---------------------------------------------------------

    14. procedure(dbShape2Arc()
    15. (let ()
    16.         axlUIPopupSet(axlUIPopupDefine(nil
    17.                                 '(("Done" _dbShape2ArcDone)
    18.                                   ("Oops" _dbShape2ArcOops)
    19.                                   ("Cancel" _dbShape2ArcCancel)
    20.         )))
    21.         mk_sh2arc = axlDBTransactionStart()
    22.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boundary_shapes") ?onButtons `("all"))
    23.     while(axlSelect()
    24.         axlDBCloak('_dbShape2Arc() 'shape)
    25.     )
    26.     axlUIPopupSet(nil)
    27. ))

    28. procedure(_dbShape2Arc()
    29. (let (polys shp)
    30.     foreach(i axlGetSelSet()
    31.         polys = axlPolyFromDB(i ?layer i->layer || car(i->startEnd) ?xhatch t )
    32.         polys = axlPolyExpand(polys axlMKSConvert(10 "mils" car((axlDBGetDesignUnits))) 'ALL_ARC)
    33.         polys = axlPolyExpand(polys -axlMKSConvert(10 "mils" car((axlDBGetDesignUnits))) 'ALL_ARC)
    34.         shp = axlDBCreateShape(car(polys) t i->layer i->net->name)
    35.         axlDBAddProp(car(shp) axlDBGetProperties(i nil))
    36.         axlDeleteObject(i)
    37.     )
    38. ))

    39. procedure( _dbShape2ArcDone()
    40.         axlDBTransactionCommit(mk_sh2arc)
    41.         axlFinishEnterFun()
    42. )

    43. procedure( _dbShape2ArcCancel()
    44.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mk_sh2arc)
    45.         axlCancelEnterFun()
    46. )

    47. procedure( _dbShape2ArcOops()
    48.         axlDBTransactionOops(mk_sh2arc)
    49.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写的 只能导arc角

    感谢大大资助!我测试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写的 只能导arc角

    大佬,测试了有几个问题如下:
    1,不能设置倒角的数值,不方便设置倒角的大小.
    2,不能单独选择其中一个直角倒角.好像是整体同时倒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测试了有几个问题如下:
    1,不能设置倒角的数值,不方便设置倒角的大小.
    2,不能单独选择其中一个直角 ...

    那你基于别人的改吧
    https://eda365.com/thread-6659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