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报错提示没有明确定义电源和地

楼主(2022-11-16):
大神指导下啊,做仿真提示如图报错,怎么解决下啊

网友A:
    没有定义电源和地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电源和地网络

老师,我应该怎么定义呢,第一用这个软件仿真,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A:
    电巢APP上面有相关的例子,你找一个看一下过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巢APP上面有相关的例子,你找一个看一下过程吧

老师,给指点下吧,确实没有找到,我是system PI的时候目标阻抗建立提示报错没有定义电源和地,感觉应该好定义是哪里缺少步骤了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