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3000MHZ的天线能实现吗?

楼主(2022-11-16):
最近想做一款100-3000MHZ的天线,能实现吗?驻波比要求小于2.0,增益最好大于0dBi,全向,垂直极化或者圆极化都可以。采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
    还是有一个指标范围比较好,比如说不超过多大的尺寸就是可接受的?要不然别人也不能有效率地给你意见。
100 MHz - 3 GHz肯定能实现,问题就是你想要天线做到多大,做到波长对应那么大肯定可以,指标上能接受么?如果要小,就要考虑天线小型化,使用哪种小型化技术要根据你的指标来考虑。

网友:
    天线大小跟你的最低频率有关,频率越低,天线肯定尺寸需要大,当然你用什么小型化技术也很关键

网友:
    可以实现,关键看你的增益要求,估计尺寸上会有点大

网友:
    尺寸肯定大 ,你可以参考一下电视的天线,那个频段大概100M-900M
    估计你的天线面积差不多大

网友A:
    对数周期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数周期天线

没看到你说的全向,请忽略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