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流电路中,电感线圈和电容器各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16):
    在交流电路中,电感线圈和电容器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
    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线圈和电容器都可以起到电源滤波作用,使输出的电压波形更加平坦。

网友:
    在交流电路中,电感线圈的作用:R=wL,阻高频,通低频
    电容器作用:R=1/wC,阻低频,通高频

网友:
    1,电感有镇流作用,对交流电有阻碍作用。还可以利用感应电动势获得较高的电压(日光灯里有用的)
2 ,电容通交流,阻值流,电子电路中长用它来滤波,滤去直流成分,保留交流成分。  电容还是提高功率因数常用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