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为什么描述时序逻辑要采用边沿触发方式?

楼主(2022-11-16):
    verilog中,为什么描述时序逻辑要采用边沿触发方式?

网友:
    因为D触发器,就是上升沿触发的

网友:
    根本原因是为了功能仿真与时序仿真结果一致。

网友:
    用电平触发方式的那就叫组合逻辑了

网友:
    如果采用电平触发,如:
    always@(*)begin
    sum1 = a+b ;
sum2 = sum1+b;
    end
那么对于敏感列表中的任何变量发生任何变化,sum1、sum2的值均会被刷新,被重新赋值,相当于连续赋值assign语句,即反映出了一种不断刷新的过程。
    我们知道,组合逻辑就是电路输出仅与电路输入有关,也就是任何输入变量发生任何变化,电路输出的值就会被刷新,被重新赋值,也就体现了这种不断刷新的过程。即——电平触发就是描述组合逻辑。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采用边沿触发,如;
    always@(posedge clk)begin
sum1 <= a+b ;
sum2 <= sum1+b;
end
    那么即使输入变量发生了改变,也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到来之时sum1、sum2的值才会发生改变,就好像有个存储电路把a、b、sum1当前的值(当前状态)给存起来了,等到时钟边沿到来才会产生输出。这里所说的存储电路,就是边沿触发过程块所带给我们的触发器(或一些并不期望生成的锁存器)
    我们也知道,时序逻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