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可以替换TL431三极管?

楼主(2022-11-16):
用什么可以替换TL431三极管?

网友:
TL431是精密可控稳压源,它属于芯片而不是三极管。

网友:
    TL431是很常见的器件,许多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都使用TL431,很容易买到,并且价格也很便宜,没有必要用其它元件替换。

网友:
    可以用CJ431、KA431器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