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滤波器

楼主(2022-11-16):
    中心频率500M的滤波器用微带做尺寸是不是很大?用LC做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那种啊?带通还是低通啊?带通的话,要多少带宽的?我一般用半集总参数做,效果不错,面积也不大。

网友:
    500MHZ一般都用集中元件吧

网友:
    500MHz的滤波器,频率不是很高,可以用LC的实现
    用微带的尺寸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