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中的actxserver函数

楼主(2022-11-16):
    > sp=actxserver('SAPI.SpVoice');
    Error using actxserver (line 91)
    Server creation failed. Invalid ProgID 'SAPI.SpVoice'.

这个错误是不是组件没有安装完全,还是别的错误?

    e = actxserver ('Excel.Application');这个我的MATLAB可以运行就是前面的不行!我的MATLAB是2020a版的

网友A:
    既然后面的行,actxserver 函数应该没问题,那就是SpVoice对象或者引擎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后面的行,actxserver 函数应该没问题,那就是SpVoice对象或者引擎有问题

对象没问题,那就是我的引擎有问题了,从下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