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Keithley/是德Keysight纳伏表上位机测量软件-纳米软件Namisoft

楼主(2022-11-16):
  1、软件概述
  纳伏表程控软件用于需要更高精度的电压测量和温度测量的应用,操作简便、绘制测量波形图直观。
  2、软件功能
  ◆纳伏表程控软件可以满足GPIB、RS-232两种连接方式。
  ◆纳伏表程控软件可以满足CH1、CH2两通道选择。
  ◆纳伏表程控软件可以满足多量程及分辨率设置。
  ◆纳伏表程控软件可以根据需求自主设置NPLC。
  ◆纳伏表程控软件可以实时测量电压、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纳伏表程控软件可以存储测试数据。
  3、软件兼容性
  系统可兼容市面上常见的纳伏表。泰克/吉时利Keithley 双通道 2182A 型、是德Keysight/安捷伦Agilent 7位半数显式34420A纳伏表等。

  4、软件流程图
  5、软件功能介绍
  5.1、软件主界面
  在点击软件图标后,进入到纳伏表程控软件主界面,该界面的左侧上方为仪器连接方式及地址的选择部分、左侧下方为参数配置及功能按钮部分,右侧为当前测试数据图形显示部分;

  5.2、仪器连接
  根据测量需求选择相应的测量通道;
  5.3、参数设置
  可以对测量功能、通道、量程、分辨率及NPLC进行参数设置;
  5.4、测试模块
  用户可通过功能键实时采集纳伏表电压或温度测量值并绘制波形图;
  ◆电压测量:
电压测量界面
  ◆温度测量:
温度测量界面
  5.5、数据存储
  用户可将测试数据以CSV格式保存至本地指定路径下。

网友A:
    市面上的纳伏表挺多的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的纳伏表挺多的

欸,正经市面上的不就是2182和34420两款吗,还有哪些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