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电热仿真

楼主(2022-11-16):
用PowerDC做电热仿真的时候,仿PCB(brd文件)不会报错,仿package(mcm文件)会报下面这个错,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检查一下设置步骤,看看是不是少设置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设置步骤,看看是不是少设置了什么

设置和PCB基本一致,就是因为package跑不成功,所以去尝试跑PCB,,PCB能跑成功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设置步骤,看看是不是少设置了什么

    请问POWER DC 是allegro自带的工具吗,我咋找不到

网友:
    Cadence旗下的Sigrity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