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AHDL 语言编写的程序有疑问!

楼主(2022-11-17):
使用 AHDL 语言编写的程序. 在 Quartus II 1. 0 下编译, 使用的是 20K400EBC652-3的片子. 将编译产生的 pof 文件下载到 EPROM 里, 但是在程序没有多大修改的情况下(仅仅改变一些测试管脚), 程序运行结果不一样. 具体表现在 DSP 芯片启动 FPGA 里的一根控制线不稳.

网友:
逻辑功能仿真结果如何?在修改前后有没有改变?假如说功能仿真是对的, 请确认设计Timing 是否满足要求, 尤其是 IO 的 Timing 要求是否达到. 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后仿真, 其仿真结果能够确保你的逻辑在PCB板上正常地工作. 假如仿真结果与Timing要求都没有问题, 其逻辑一定能在板子上正常地工作.

网友:
AHDL文件的格式包括三个部分:
    Documentation:注释
    I/O定义,包括mode和type
    - Mode:定义一个端口是输入/输出抑或两者兼备
    - Type:定义bits的数量
    Functional description: 定义电路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