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布线有困难,是否有其他补救措施?

楼主(2022-11-17):
差分线一般都需要等长,如果实现 layout 布线有困难,是否有其他补救措施?

网友:
可以通过走蛇形线来解决等长的问题,现在大多数的 PCB 软件都可以自动走等长线,很方便。

网友:
PCB的设计软件,会自动的搞定。不用太关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