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没错误,运行确有错误,应当怎么设置?

楼主(2022-11-17):
我想使用标准 C 语言的库函数,比如 memset 在 string.h 中有定义,可是我直接包含#include , 但是编译没错误,运行确有错误,应当怎么设置?

网友:
可以使用最新的工程模板。

网友:
一个对象并没有实力化,或者没有值就去引用了.
再比如连接数据库,语法正确,但是运行时却因为SQL未启动或者连接字符串拼写错误而发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