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CNR值很高,但是定位很慢

楼主(2022-11-17):
有个项目GPS的CNR 40以上的2-3颗,就是定位时间就是很慢。用的是Co-clock方案,MTK回复是说主板有干扰,测量时钟的漂移有时候是在5以内,有时候飘动很大。该怎么解?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主板需要校准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需要校准一下看看

GPS co-clock c0&c1 Evalutaion

c0   -0.5   MIN -5         MAX 5
c0   -0.07 MIN -0.35    MAX -0.1
这是校准的值,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GPS desense问题

网友:
CN值高不代表定位快,很大原因是和你的频偏有很大关系,我建议把你的晶振部分电路检查一遍,尤其是晶振的负载电容部分多换几个容值看一看,还有就是晶振本身的问题,如果这个还解决不了就可能是LNA和SAW的问题,一般是可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