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和原理图引脚不对应要如何处理?

楼主(2022-11-17):
有一个四个脚的晶振封装,但是在原理图库里的晶振只有两个引脚,如何设置才能让两个文件对应起来,现在一画图调用晶振就报错,“门 A 封装 OSC 具有 2 个端点,但门定义包含 4 个管脚”。大神们如何处理的?

网友:
建议改一下封装吧,方便后面,也能防止后面出问题。

网友:
建议参照所选用的晶振SPEC对应的引脚功能来对原理图和封装做修改。

网友:
首先要确定自己元件实物是几个脚的,如果是四个脚的,建议改原理图库封装,而且名字和封装库里的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