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433使用过程中硬件iic一直无法正常工作,怀疑是时序问题?

楼主(2022-11-17):
上图就是iic时序图,现在这个应该是从机地址,而且是错误地址 所以一直得不到应答,这个应该是10111000。正确的地址是11011100.
因为看起来就像是错误的地址是正确地址左移了一位造成的,所以怀疑时序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从机是monza 2k)

网友:
看时序没啥问题,关键是为啥发送了错误的地址

网友:
用msp430的i2c地址需要右移一位,例如如果芯片的地址是11011100在msp430硬件iic应用里面需要右移一位为01101110

网友:
其实左不左移,就看从机的地址定义是写的格式,以及MCU程序里面怎么写的,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在网上可以找程序的模块,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
找现成的模块用,自己写很麻烦,同时也很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