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铺铜时如何使过孔也变成花孔?

楼主(2022-11-17):
请问铺铜时如何使过孔也变成花孔?

网友:
将过孔变成焊盘,再铺铜。

网友:
没什么用,花孔是为了焊盘散热,过孔又不用焊锡。

网友:
在百度搜索过,类似将过孔转换成自由焊盘,重铺铜就OK,但是如何转换,我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
过孔不多情况下自己用弧线画。

网友:
    规则设置孔连接方式为十字连接

网友:
    进入铺铜管理器,选择要修改的铺铜,选择连接方式 里边有针对焊盘,贴片,过孔的连接方式,选择十字连接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