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和电子器件的区别是什么?怎么选择?

楼主(2022-11-17):
电子元件和电子器件的区别是什么?怎么选择?

网友:
质量原装正品。

网友:
服务好的,价格实惠的。

网友:
元件是不可拆分的单一体,器件是可以拆分为若干个元件的组合体。

网友:
元件具有单一的功能,如与非门,或一个开关或一个三极管之类,以及电阻、电容;器件具有集成的功能,如74系列,可以是几个与非门,或几个放大电路的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