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数字密码锁设计

楼主(2022-11-17):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实现家庭防盗这一问题也变的尤其的突出,传统的机械锁由于其构造的简单,被撬的事件屡见不鲜,电子锁由于其保密性高,使用灵活性好,安全系数高,受到了广大用户的亲呢。
设计本课题时构思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用以AT89C2051为核心的单片机控制方案;另一种是用以74LS112双JK触发器构成的数字逻辑电路控制方案。考虑到单片机方案原理复杂,而且调试较为繁琐,所以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案。

网友A:
首先,一个功能较多的工程而言,其内在逻辑必然十分复杂。
所以在建立工程时首先考虑进行模块划分,将整个工程分为几个模块,尽量降低每个模块之间的耦合性,提高模块的独立性,这样才会使逻辑更加清晰,程序的可读性更好,以及更加便于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个功能较多的工程而言,其内在逻辑必然十分复杂。
所以在建立工程时首先考虑进行模块划分,将整个 ...

可以按照划分的几个模块进行顶层模块的编写,顶层模块的编写放到最后,需要根据各个模块的信号接口进行连接。